[电源]
BQ51013B

楼主(2020-08-17):
无线接收芯片使用BQ51013B,充电芯片使用BQ24040,充电电流设置为200ma,无线接收芯片设置的最大电流是500ma。现在遇到的问题是BQ51013B发热大,芯片温度很容易到升到50°。但是BQ51013B使用纯电阻负载,温度不到40°。原理图是按照TI的参考设计做的,哪个地方可能产生这么高的温升?要如何处理?

网友A(点评):
RF发热就很大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