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BASE-T差分对问题

楼主(2020-08-17):
1000BASE-T四对差分对输出可以采用直通方式,不需要交叉。请教一下,如果1000BASE-T这四对差分对中,前两对采用交叉方式,接收端能够正常接收数据吗?请教各位!!!

网友A:
短距离网线是可以的

网友B:
要么交叉,要么平行,不可部分交叉、部分平行,那样即使能用也会降速,1G网可不支持这样的接法。低速只用到两对线,所以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