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运放级间耦合问题。

楼主:
我在利用多级运放放大交流信号时遇到一些问题,求大神指点。
在多级放大前级和后级耦合的时候,例如如图方式耦合,下级接正相输入端,我发现这样有两个问题:
1.电容电阻会形成分压,下级输入不是前级输出。
2.电容的精度不高,这样导致焊出来的板子每个板子的电容电阻分压比都不一样。
怎么解决?

网友A(2020-08-18):
RC的值要合适呀,交流的频响本来就需要计算的。

网友A:
简单的例子,如果直接带16欧姆耳机,则C要比较大,否则低频响应差。
如果驱动输入阻抗几十K的后级,C可以小很多。
这些都是基础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例子,如果直接带16欧姆耳机,则C要比较大,否则低频响应差。
如果驱动输入阻抗几十K的后级,C可以小 ...

放大50HZ 信号,C用10uF  ,问题是电容精度不高,怎么解决?如何让每块板子相对一致?不说绝对一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大50HZ 信号,C用10uF  ,问题是电容精度不高,怎么解决?如何让每块板子相对一致?不说绝对一致吧 ...

电容10uF 容抗大概318  ,电阻取20K   这样分压比大概 0.985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了,如果要求高精度,则C必须再加大呀,100uF如何?误差不是少一个数量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