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新手入门必看的30 个题。

楼主(2020-08-18):
  一、基础篇
  1 什么是Java、Java2、JDK?JDK后面的1.3、1.4.2版本号又是怎么回事?企鹅群921296279
  答:Java是一种通用的,并发的,强类型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摘自Java规范第二版) JDK是Sun公司分发的免费Java开发工具,正式名称为J2SDK(Java2 Software Develop Kit)。
  2 什么是JRE/J2RE?
  答:J2RE是Java2 Runtime Environment,即Java运行环境,有时简称JRE。
  如果你只需要运行Java程序或Applet,下载并安装它即可。
  如果你要自行开发Java软件,请下载JDK。在JDK中附带有J2RE。
  注意由于Microsoft对Java的支持不完全,请不要使用IE自带的虚拟机来运行Applet,务必安装一个J2RE或JDK。
  3 学习Java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答:作者建议首先使用JDK+文本编辑器,这有助你理解下列几个基础概念:path,classpath,package并熟悉基本命令:javac和java。并且下载和你的JDK版本一致的API帮助。
  如果你不确定类或函数的用法,请先查阅API而不是发贴求助。
  当你熟悉Java之后,你可以考虑换一个IDE。很多人推荐JCreator,实际上JCreator的功能还 是很弱的。
  作者推荐eclipse,下载网址http://www.eclipse.org 。因eclispe是免费的.
  4 学习Java有哪些好的参考书?
  答:作者首先推荐Thinking in Java,中文名《Java编程思想》,有中文版。
  该书第一章介绍了很多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作为新手应当认真阅读。
  除此以外,O′relly出版社和Wrox出版社的书也不错。作者本人不喜欢大陆作者的书。 也许你觉得英文太难,但是网上大多数资料都是英文的。另外,你需要经常查阅API,而那也是英文的。
  5 Java和C++哪个更好?
  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不恰当的问题。你应该问:Java和C++哪个更适用于我的项目? 如果你不需要跨平台,不需要分布式,要强调程序的运行速度,C++更为适用。反之?你应当考虑Java。
  6 什么是J2SE/J2EE/J2ME?
  答:J2SE就是一般的Java。
  J2ME是针对嵌入式设备的,比如Java手机,它有自己的SDK。而J2EE使用J2SE的SDK。
  J2EE规范更多的是对J2EE服务器的要求和开发人员的约束。详情见后继《J2EE FAQ》。
  二、命令篇
  7 我写了第一个Java程序,应该如何编译/运行?
  答:首先请将程序保存为xxx.java文件,然后在dos窗口下使用javac xxx.java命令,你会发现该目录下多了一个xxx.class文件,再使用java xxx命令,你的java程序就开始运行了。
  8 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是出现什么"′javac′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答:你遇到了path问题。操作系统在一定的范围(path)内搜索javac.exe,但是没能找到。请编辑你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新增一个JAVA_HOME变量,设为你JDK的安装目录,再编辑Path变量,加上一项 %JAVA_HOME%in。然后关掉并新开一个dos窗口,你就可以使用javac和java命令了。
  9 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答:请向身边会设的人咨询。
  10 javac xxx.java顺利通过了,但是java xxx的时候显示什么"NoClassDefFoundError"?
  答:你遇到了classpath问题。java命令在一定的范围(classpath)内搜索你要用的class文件,但是未能找到。 首先请确认你没有错敲成java xxx.class,其次,检查你的CLASSPATH环境变量,如果你设置了该变量又没有包含.(代表当前目录)的?br> 睿?br> 你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请在你的CLASSPATH环境变量中加入一项 。另外参见15。
  11 我在java xxx的时候显示"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SuchMethodError: main"。
  答:首先,在你的程序中每个java文件有且只能有一个public类,这个类的类名必须和文件名的大小写完全一样。其次,在你要运行的类中有且只能有一个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的主程序。
  12 package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答:为了唯一标识每个类并分组,java使用了package的概念。
  每个类都有一个全名,例如String的全名是java.lang.String,其中java.lang是包名,String是短名。 这样,如果你也定义了String,你可以把它放在mypackage中,通过使用全名mypackage.String和java.lang.String来区分这两个类。同时,将逻辑上相关的类放在同一个包中,可以使程序结构更为清楚。你要做的就是在java文件开头加一行"package mypackage;"。
  注意包没有嵌套或包含关系,A包和A.B包对java命令来说是并列的两个包。
  13 我没有声明任何package会怎么样?
  答:你的类被认为放在默认包中。这时全名和短名是一致的。
  14 在一个类中怎么使用其他类?
  答:如果你使用java.lang包中的类,不用做任何事。
  如果你使用其他包中的类,使用import package1.class1; 或 import package2.*;这里.*表示引入这个包中的所有类。然后在程序中你可以使用其他类的短名。如果短名有冲突,使用全名来区分。
  15 我用了package的时候显示"NoClassDefFoundError",但是我把所有package去掉的时候能正常运行。
  答:将你的java文件按包名存放。 比如你的工作目录是/work,你的类是package1.class1,那么将它存放为/work/package1/class1.java。如果没有声明包,那么直接放在/work下。 在/work下执行javac package1/class1.java,再执行java package1.class1,你会发现一切正常。另外,你可以考虑开始使用IDE。
  16 我想把java编译成exe文件,该怎么做?
  答:JDK只能将java源文件编译为class文件。
  class文件是一种跨平台的字节码,必须依赖平台相关的JRE来运行。Java以此来实现跨平台.有些开发工具可以将java文件编译为exe文件。作者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就取消了跨平台性。如果你确信你的软件只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你可以考虑使用C++/C#来编程。
  17 我在编译的时候遇到什么"deprecated API",是什么意思?
  答:所谓deprecated是指已经?时,但是为了向前兼容起见仍然保留的方**?br> 这些方法可能会在以后取消支持。你应当改用较新的方法。一般在API里面会说明你应当用什么方法来代替之。
  三、I/O篇
  18 我怎么给java程序加启动参数,就像dir /p/w那样?
  答:还记得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吗?这里的args就是你的启动参数。在运行时你输入java package1.class1 -arg1 -arg2,args中就会有两个String,一个是arg1,另一个是arg2。
  19 我怎么从键盘输入一个int/double/字符串?
  答:java的I/O操作比C++要复杂一点。如果要从键盘输入,样例代码如下:BufferedReader cin = new BufferedReader( new InputStreamReader( http://System.in ) );String s = cin.readLine();
  这样你就获得了一个字符串,如果你需要数字的话再加上:int n = Integer.parseInt( s ); 或者 double d = Double.parseDouble( s );
  20 我怎么输出一个int/double/字符串?
  答:在程序开始写:
  PrintWriter cout = new PrintWriter( System.out );
  需要时写: cout.print(n); 或者cout.println("hello")等等。
  21 我发现有些书上直接用http://System.in和System.out输入输出,比你要简单得多。
  答:java使用unicode,是双字节。而http://System.in和System.out是单字节的stream。
  如果你要输入输出双字节文字比如中文,请使用作者的做法。
  22 我怎么从文件输入一个int/double/字符串?
  答:类似于从键盘输入,只不过换成BufferedReader fin = new BufferedReader( new FileReader(" myFileName " ) );
  PrintWriter fout = new PrintWriter( new FileWriter(" myFileName " ) );
  另外如果你还没下载API,请开始下载并阅读http://java.io包中的内容。
  23 我想读写文件的指定位置,该怎么办?
  答:你肯定没有认真看API。java.io.RandomAccessFile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24 怎么判断要读的文件已经到了尽头?
  答:你肯定没有认真看API。在Reaer的read方法中明确说明返回-1表示流的结尾。
  四、关键字篇
  25 java里面怎么定义宏?
  答:java不支持宏,因为宏代换不能保证类型安全。
  如果你需要定义常量,可以将它定义为某个类的static final成员。参见26和30。
  26 java里面没法用const。
  答:你可以用final关键字。例如 final int m = 9。被声明为final的变量不能被再次赋值.final也可以用于声明方法或类,被声明为final的方法或类不能被继承。注意const是java的保留字以备扩充。
  27 java里面也不能用goto。
  答:甚至在面向过程的语言中你也可以完全不用goto。请检查你的程序流程是否合理。 如果你需要从多层循环中迅速跳出,java增强了(和C++相比)break和continue的功能。 例如:
  outer :
  while( ... )
  {
  inner :
  for( ... )
  {
  ... break inner; ...
  ... continue outer; ...
  }
  }
  和const一样,goto也是java的保留字以备扩充。
  28 java里面能不能重载操作符?
  答:不能。String的+号是唯一一个内置的重载操作符。你可以通过定义接口和方法来实现类似功能。
  29 我new了一个对象,但是没法delete掉它。
  答:java有自动内存回收机制,即所谓Garbarge Collector。你再也不用担心指针错误了.
  30 我想知道为什么main方法必须被声明为public static?
  答:声明为public是为了这个方法可以被外部调用,详情见面向对象篇37。
  static是为了将某个成员变量/方法关联到类(class)而非实例(instance)。
  你不需要创建一个对象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类的static成员,在A类中调用B类的static成员可以使用B.staticMember的写法。
  注意一个类的static成员变量是唯一的,被所有该类对象所共享的。走进java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