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定时器PWM和OC 的区别???

楼主(2020-08-18):
芯片STM32F410RB  时钟100M,10分频设想是在PWM和OC模式下,输出频率都应该是1KHz,但是OC输出只有500Hz,总是差了1倍,请问是什么问题?附配置截图
ARR=9999;
我自己计算是 10M/9999=1KHz;

网友A:
你贴出来的这副图应该说很清晰了。

OC模式,匹配翻转模式,即当CCR=CNT时 OC端就切换输出电平,若当前为高 则输出低,反之亦然。
而PWM模式,则是根据CNT与CCR的比较结果 来决定OC端的输出,对于stm32的PWM1模式,当CNT<CCR时输出高,反之输出低。

当你理解这个原理后就不难理解你当前的结果了。

网友B:
所以STM32如果能有中文手册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STM32如果能有中文手册就好了。

F1  F4 H7目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STM32如果能有中文手册就好了。

没办法,就算国产芯片,很多也是一堆英文手册。
技术术语来来去去就那样,看习惯了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的这副图应该说很清晰了。

正解,,,

网友E:
这类倍数差异、很有规律性的问题,回头多看看就清楚了。通常是自己搞混乱了
只有无规律或者随机出现的问题,才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1  F4 H7目前有。

多谢,我去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