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串口接收脚一直高电平拉不低谁遇到过?

楼主(2020-08-18):
STM32F407 串口接收脚一直高电平拉不低谁遇到过?CUBEMX配置的串口6.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接地也拉不低?

你是指没法输出低电平吗?如是,不妨检查下相关配置及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接地也拉不低?

你是指没法输出低电平吗?如是,不妨检查下相关配置合驱动代 ...

我用的USB转串口TTL工具,在电脑端用串口助手发送信号给STM32F407,示波器看信号只拉低到2V左右。管脚配置成普通输入IO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接地也拉不低?

你是指没法输出低电平吗?如是,不妨检查下相关配置合驱动代 ...

接收脚通过1k电阻接到地也还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接地也拉不低?

你是指没法输出低电平吗?如是,不妨检查下相关配置合驱动代 ...

网友B:
多半是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C:
首先要输入模式吧。

网友D:
感觉是代码配置得问题,接地都拉不低,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代码配置得问题,接地都拉不低,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把

我是用的CUBEMX来配置,只配置时钟和串口6,生成代码,代码一点都没动。同样的方法串口2就正常。

网友E(2022-10-10):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单片机是RT1011。 测试板和测试程序都是官方的EVK板和SDK官方例子(一点都没动)。

PC的串口助手,200ms发一次数据,不接EVK板时, 串口的低电平可到0V。接EVK板后,只能到1.9V。 (测试了两台PC和两条串口线都是同样现象)

网友F(2024-01-05):
我的STM32F407 串口接收脚个别板子也出现低电平不低,1.5V左右,十分费解,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