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 Error -1137

楼主(2020-08-18):
大佬们好:
我在用DSP28335开发板,有的时候程序烧写不进去,根据ccs提示,应该是XRS引脚复位后不能拉高导致。实际测量发现仿真器下载程序后电压的确下降,从2.6V降到了2.3V,可是我看手册上写着VIHmin是2V啊?有大佬知道该怎么解决吗?新人跪求帮助。
以下是ccs的console:
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335.gel:322]
         at C28x_Mode() [f28335.gel:38]
         at OnReset(1)
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3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be affected. Please consider modifying your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335.gel:322]
         at C28x_Mode() [f28335.gel:38]
         at OnReset(1)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8.0.27.9)
C28xx: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00000@Program
C28xx: GEL: File: C:\ti\workspace_v8_1\Example23_DSP2833x_SCI_loopback\Debug\Example23_DSP2833x_SCI_loopback.out: Load failed.

网友A:
这个不好定位   看样子上位机能够正常识别仿真器

网友A:
仿真器能否连上目标器件  能连上 只是下载的时候出现问题  考虑下载的时候会带来功耗增大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源有问题了

楼主(点评):
你好,我下载程序前在.ccxml文件内测试和仿真器的连接,结果仿真器测试成功。但就是有时候下载不进去程序。前天中午开始用,下午还好,晚上就不行了;昨天用了一上午好用,中午就下不进去程序了;今天早上还是不好用

网友A:
得找一下原因了   先隔离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板卡的问题   仿真器好一些的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