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贵司有PCIe或者PXI之类的芯片吗?

楼主(2020-08-18):
请问贵司有PCIe或者PXI之类的芯片吗?

网友A:
您好,可以直接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wch.cn/products/category/2.html

楼主:
好的!贵司了解 那个 PXI 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贵司了解 那个 PXI 芯片吗?

您好,我司提供的PCI芯片一般也可以直接用于PXI产品上。PXI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包含了PC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司提供的PCI芯片一般也可以直接用于PXI产品上。PXI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包含了PCI。 ...

您好,应用起来通信协议也是互通的吗?板卡中也想拿它做通信控制接口,类似透明传输一样,要不还的学习下PXI标准

楼主:
PXI (PCI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面向仪器系统的PCI扩展) 是一种由PXI联盟发布的坚固的基于PC的测量和自动化平台。PXI结合了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ion-外围组件互连)的电气总线特性与CompactPCI(紧凑PCI)的坚固性、模块化及Eurocard机械封装的特性发展成适合于试验、测量与数据采集场合应用的机械、电气和软件规范。制订PXI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将台式PC的性能价格比优势与PCI总线面向仪器领域的必要扩展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主流的虚拟仪器测试平台。这使它成为测量和自动化系统的高性能、低成本运载平台。

楼主:
简单来说,PXI是以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及CompactPCI为基础再加上一些PXI特有的信号组合而成的一个架构。PXI继承了PCI的电气信号,使得PXI拥有如PCI bus的极高传输数据的能力,因此能够有高达132Mbyte/s到528Mbyte/s的传输性能,在软件上是完全兼容的。另一方面,PXI采用和CompactPCI一样的机械外型结构,因此也能同样享有高密度、坚固外壳及高性能连接器的特性

楼主:
看来 PXI 就是NI 独家指定的标准了???

一个PXI系统由几项组件所组成,包含了一个机箱、一个PXI背板(backplane)、系统控制器(System controller module)以及数个外设模块(Peripheral modules)。在此以一个高度为3U的八槽PXI系统为例。系统控制器,也就是CPU模块,位于机箱的左边第一槽,其左方预留了三个扩充槽位给系统控制器使用,以便插入因功能复杂而体积较大的系统卡。由第二槽开始至第八槽称为外设槽,可以让用户依照本身的需求而插上不同的仪器模块。其中第二槽又可称为星形触发控制器槽(Star Trigger Controller Slot),其特殊的功能将于后面的**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