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unsigned int分配到奇数地址正常吗?

楼主(2020-08-18):
刚开始用PIC,发现有几个整型数据分配到奇数的地址,好奇怪,以前用别的单片机似乎没有这种事情,这个正常吗?

网友A:
8位机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和编译器有关了吧,一般单片机确实是从偶数开始的,不过没深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