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型号

楼主(2020-08-18):
1、确定电路的一下参数:

a 最大工作环境温度 b 标准工作电流 c 最大工作电压(Umax) d 最大故障电流(Imax)

2、选择能适应电路最大环境温度和标准工作电流的自恢复保险丝元件

使用温度折减{环境温度(℃)的工作电流(A)}表并选择与电路最大环境温度最匹配的温度。浏览该栏以查阅等于或大于电路标准工作电流值。

3、将所选元件的最大电气额定值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和故障电流作比较

使用电气特性表来验证您在第2步中所选的元件是否将采用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和故障电流。查阅装置的最大工作电压和最大故障电流。确保Umax和Imax大于或等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和最大故障电流。

4、确定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是当故障电流出现在整台装置上时将此元件切换到高电阻状态所用的时间量。为了提供预期的保护功能,明确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工作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您选择的元件动作过快,则会出现异常动作或有害的动作。如果元件动作过慢,则受到保护的组件在元件切换到高电阻状态之前可能损坏。

使用25℃的典型动作时间曲线来确定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动作时间对于电路来说是过快还是过慢。如果是则返回第2步重新选择备用元件。

5、验证环境工作温度

确保应用场合的最小和最大环境温度在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大多数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工作温度范围介于-40℃到85℃。

6、验证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外形尺寸

使用外形尺寸表来将选择的自恢复保险丝的外形尺寸与应用场合的空间条件比较。

网友A:
自恢复保险,可靠性一直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