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过TVS能漏信号?

楼主(2020-08-18):
STM32F103的串口3,接隔离芯片后有个TVS,输出端悬空只有发送的情况下,STM32串口3收到数据和发送的数据一样,信号是TVS漏过去的吗?

网友A:
有可能啊
tvs的电容很大的但是,你怎么会在那个位置放TVS
也真的没谁了

网友B:
有可能,SMBJ6.8CA的结电容1500pF-3000pF,很大;ADUM1201输入阻抗估计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啊
tvs的电容很大的但是,你怎么会在那个位置放TVS
也真的没谁了

对外的通信接口不需要保护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SMBJ6.8CA的结电容1500pF-3000pF,很大;ADUM1201输入阻抗估计很大;

去掉TVS确实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外的通信接口不需要保护器件么

不是这样玩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玩的呀

串口TTL电平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TTL电平应该怎么接呢

用两个TVS,分别接在TX、RX上,另一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TVS,分别接在TX、RX上,另一头接地

多谢多谢!

网友D:
一是TVS管不能加在RX与TX之间,应分别加在RX与GND,tx与GND之间;二是TVS管的结电容不能太大,否则影响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是TVS管不能加在RX与TX之间,应分别加在RX与GND,tx与GND之间;二是TVS管的结电容不能太大,否则影响信号 ...

谢谢

网友E:
TVS接错了,如楼主图中的接**因结电容的存在而耦合信号,波特率越高耦合越明显,而且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正确的接法应布置在信号线与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S接错了,如楼主图中的接**因结电容的存在而耦合信号,波特率越高耦合越明显,而且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

谢谢,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