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系列]硬件IIC的问题

楼主(2020-08-18):
关于硬件IIC的问题, 我在Demo里没有发现需要将IIC端口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但是一般的单片机都会有配置.所以在这里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能了外部晶振,定时器使能位不启动, 定时器单独测试了也不行.换个新的MCU就可以了,用内部晶振就可以,有没有人出过这些问题?

楼主:
硬件IIC找到了,是自动配置诚开漏模式,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A:
使能外部晶振和定时器有什么关系?配置是否对

网友B:
是不是配置字没有弄对

网友C:
我也来学习新塘单片机,国产单片机越来越强大了,点个赞。不错的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如二楼回复,定时器那个按照你的描述,感觉应该是虚焊造成的,有尝试把不行的MCU重新焊接嘛

网友E:
第二个问题,external clock enable是否有开启。可以检查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