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54X系列模数转换 ADC测电压问题?

楼主(2020-08-18):
//初始化ADC,主频是16M的
void Ntc_Init()
{
        ADCCFG2=0x02;
        ADCCFG0=0x40;//设置AIN6为ADC输入
        OPINX = 0xC2;
        OPREG &= 0x7f;                //选择参考电压VDD,VDD=5V
        ADCCON=0x80;//开启 ADC 模块电源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c值
u16 getad(u8 ch)
{
        u16 ADCValue=0;
        ADCCON&=0x80;
        ADCCON|=ch;
        ADCCON|=0X40;// 启动转换
        while(!(ADCCON&0x20));//等待转换结束
        ADCCON &= 0xdf;
        ADCValue = (ADCVH<<4)+(ADCVL>>4);
        return ADCValue;//
}
AIN6测电压VDD的值,getad(6)返回的值是4060的,不应该是4095的吗?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测量一下是否是电源有波动,导致ADC通道上的被检测电压的波动与VDD的波动不同步,导致检测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测量一下是否是电源有波动,导致ADC通道上的被检测电压的波动与VDD的波动不同步,导致检测误差 ...

电源就是稳压管L7805来稳压的,系统时钟设置为8M时,测出来是4095,改为16M时,就4060了,不知道为什么?

@赛元MCU3 :谢谢
@光翟999 :您好,我们经过测试确认选择不同的主频,ADC采样结果会有差异,当主频改为4M时,ADC采样相对精确,您可以在启动转换之前将主频切换为4M,转换完成之后再将主频切换回16M或者8M,在程序中修改主频的方式在规格书的5.2.1章节有详细说明。
@赛元MCU3 :试过了,一样的
您将ADC的时钟频率fADC设置为fHRC/12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