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能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么?

楼主(2020-08-19):
一直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启动,升速,高速运转,减速,停止,用了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中断程序来控制这些操作,现在需要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那就再用到一个定时器,但是我担心两个定时器的终端优先不一样,高级别的发生中断时,会不会影响低中断级别定时器,造成低级别控制的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大师们来帮助分析一下,要是不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谢谢

STM32F303了解一下~~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影响多少是有的,取决于MCU的速度,程序合理安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影响多少是有的,取决于MCU的速度,程序合理安排等

谢谢,那我试试

网友B:
单片机选得好, 完全没问题 的

网友C:
arduino 就是可以搞3d打印,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相对单片机来说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选得好, 完全没问题 的

是的,单片机速度越快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 就是可以搞3d打印,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相对单片机来说很慢的

这是一个大功率的步进电机,要求最高要10000HZ,我就是害怕定时器忙不过来。用的STC的8f

网友D:
我雕刻机用的控制卡上面的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支持5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最高五轴输出100KHz

网友E:
速度是 否一样,电机是否需要同时动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大功率的步进电机,要求最高要10000HZ,我就是害怕定时器忙不过来。用的STC的8f ...

10khz,也就是100us,STC是可以实现的。你这种只是理论上的考虑,事实上,单核的MCU,都是有中断优先级的,即使你换STM32也是一样的,需要你程序安排合理。

网友G:
楼主用STC的? 我用STC8A8K64S4A12,同时控制6个步进电机(4路PCA+Timer3 Timer4),每个电机均可独立控制加减速,最高20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大功率的步进电机,要求最高要10000HZ,我就是害怕定时器忙不过来。用的STC的8f ...

自己查一下 grbl,一个定时器负责脉冲总周期,一个定时器负责脉冲宽度。
如果是10k,可以考虑PWM加 定时器捕获

网友H:
可以,8路我搞过

网友I:
可以选MICROCHIP的啊

网友J(2020-10-19):
用这个xc1004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解决这种事最简单

网友K:
STM32可以采用FREERTOS系统进行多线程并行处理。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L:
完全没问题,我有客户要已经做过了,推荐STC8H系列芯片,最便宜的方案是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 ...

用pwm好像不行,还是要用定时器,PWM只能输出同样的频率,而我的两台电机工作时可能是不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