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拉偏试验是什么

楼主(2020-08-19):
(无正文)

楼主:
感谢。文档中有提到电压拉偏,但是作为低温和高温试验的试验参数来说的。还是不太明白电压拉偏试验的意思

网友A(点评):
目的在于制造一个最不利环境考量自制设备的性能.具体拉偏多少看你做哪类产品,按产品标准分类来取值.空谈无意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就是比如说一颗芯片的工作电压典型值是3.3V,最大值是3.6V,最小值是3.0V。若进行拉偏试验,就是让芯片工作在3.5V或者是3.1V,是这个意思吗?我是做工业通讯类产品。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再加上允许的高温,低温环境,都得通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意思明白了,非常感谢。这个有没有什么标准文件可以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文档中有提到电压拉偏,但是作为低温和高温试验的试验参数来说的。还是不太明白电压拉偏试验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