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一下超声波测距2MHz 可行性

楼主(2020-08-19):
目前网上大多40khz的,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2M还叫超声波吗?

网友:
频率太高,空气中衰减严重

@tuezhibang :雷达是电磁波啊。声呐是在水中传播。而空气中传播超声衰减系数本来就比较大,频率越高,衰减越大
@madboy21 :雷达不是电磁波吗= =,你说的是声纳吧
雷达24G,测速及测距可是棒棒哒!

网友B:
40KHz的方案最便宜,也够用了,楼主为何想用2MHz的频率?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B:
40KHz的方案最便宜,也够用了,楼主为何想用2MHz的频率?

最终想做的是测液位的

侧液位,超声波就要在空气中传播,频率不适合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想做的是测液位的

你说的是用途,可不是理由。

网友C:
2MHZ 有用的只是不适合空气中工作~~~~~

方案描述清楚把  如何 测试,    安装

网友D(2021-01-16):
有些情况下,40MHZ的超声波的频率都太高了,而要用声波甚至次声波,比如测量油井下的液面高度。低频有好处,会绕过小的障碍,不要求传播路径完全是直线,拿个一个音频喇叭和话筒就可测了,甚至只用一个话筒就行了,敲下井盖,测量回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