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 n版AD转换问题

楼主(2020-08-19):
最近一个项目上用的mm32f103这个料, AD转换在 外部输入电压2V左右的时候,电压变化但AD转换结果不变,反复测试都是这样,所有机器都是这个现象。
转换结果不变大约有0.3v左右的电压区间,过了这个电压范围就又正常了,并且测量值和电压线性还对的上。

这个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芯片问题还是用法有问题?

网友A:
按照参考电路进行设置即可,先不要用经验电路去测试。

网友B:
这是芯片ADC本身的缺陷。

网友C:
如果一直接地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D:
做一个实验,用pwm缓慢的改变占空比输出,后面接rc,后再进入ad,打印出来整个过程的pwm值和adc值,做一个对照表看看,也许有规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实验,用pwm缓慢的改变占空比输出,后面接rc,后再进入ad,打印出来整个过程的pwm值和adc值,做一个 ...

需要是adc的原始结果寄存器,如果用计算后的数值,则再加一条曲线
我觉得再烂的芯片公司也不至于做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