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92F7251为什么会EEPROM会丢失??

楼主(2020-08-19):
SC92F7251这颗芯片EEPROM概率性的丢失,大概有百分之10的概率。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我用7323就不会了。

网友A:
未必真的是“丢失”,先确认你的写入工艺,特别是在掉电暂态过程中的写入,需要留取足够的时间余量。如果是非掉电暂态的写入存在数据丢失,那要分析是否存在误进入写入态的情况。芯片本身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有,但极低,这个在网上搜一下便知。真有问题,早吵吵的满天下都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