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感是不是质量差?

楼主(2020-08-19):
同样是 4.7uH
NRS4018要 4*4*1.8mm
LB2016 只要  2*1.6*1.6mm
价格差不多,似乎是小的好。
那大的有什么优势呢?
散热?频率?

网友A(点评):
线径不一样,Q值不一样. 例如用于升压电路,Q值大,反电势越大,相应线径粗些,Q值大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就是用于升压电路的。看来还是大点好?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由实用性来确定最小封装.切忌倒过来做,不然死哪儿都不知道,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示。确实小电感的 IDC 要小很多。

网友B:
还有电感的外形,或者说封装。 在说电感时还应该说到用途,这样评判……

网友C:
参数不同,注意电感的参数除电感量外,还有载流能力、Q值和工作频率范围等。元件质量与体积、封装形式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