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分钟内建立一个NIOS II开发环境的方法

楼主(2018-08-30):
一、 软件安装

1. 首先,安装NIOS II 开发包。采用虚拟光驱软件,如DAEMON 等将NIOS II V1.0 BUILD316E.ISO 文件映射到虚拟光驱上;

点击光驱图标,会自动运行安装程序

选择第一个选项,Install;

选择 Next 按钮;

询问是否接收协议的时候,选择 Yes,下一个也按Yes,继续;

如果是初学者,最后一个选项可以不选, Examples 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其他选项建议都选上;

选择 QuartusII 的安装目录,如果不是C:盘,那么从Browse 选项中指定。如e:alterakits ios2;

接下来是选择一个程序组,一般情况按 Next 就可以了;

开始安装,大约需要几分钟时间拷贝文件;

点击 Finish,弹出一个IE 格式的说明文档,建议大家仔细看看Example Designs 选项,可以对NIOS II CPU 的配置和例程有更多的了解,对于以后的调试会很有帮助;

这样,开发软件就安装完毕了,赶快运行我们的第一个程序吧。

二、 Hello LED 程序调试

1. 首先,备份Example 目录。因为我们要对目录中的文件进行修改,所以还是保留一份更好一些,一旦改坏了,还可以回复。进入目录 E:alterakits ios2(我的QuartusII 安装在E:盘了),备份example 目录,命名为example_old。

2. 进入 E:alterakits ios2examplesverilog iosII_cyclone_1c20,删除low_cost 目录,同时将我们提供的low_cost.rar 文件拷贝过来,同时加压缩,解出来一个同名的low_cost 目录。

3. 启动 QuartusII 4.1;选择File-》Open Project,或者Cntl+J,打开low cost 项目。

打开工程后,可以看到一个命名为 low_cost_1c20 的系统。通过View 菜单的最后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是否显示管脚分配信息。

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EFA-CY1C6 为EP1C6Q240C8,EFA-CY1C6为EP1C12Q240C8):

A.选择菜单的 Assignments 菜单,然后选择第一项:Device。

B.

在Available device 中选择板上芯片的型号

出现以上对话框,一定要选择否,否则管脚分配就会丢失掉。

C.设置其他无用管脚。

首先选择Device & Pin Options,看到以下画面。

打开Unused Pins 标签,

选择第一项,所有无用的管脚置为输入状态,置为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