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和repo使用方法,下载android-2.6.29内核

楼主(2018-08-30):
Git 是 Linux Torvalds 为了帮助管理 Linux 内核开发而开发的一个开放源码的分布式版本控制软件,它不同于Subversion、CVS这样的集中式版本控制系统。在集中式版本控制系统中只有一个仓 库(repository),许多个工作目录(working copy),而像Git这样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中(其他主要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还有BitKeeper、Mercurial、GNU Arch、Bazaar、Darcs、SVK、Monotone等),每一个工作目录都包含一个完整仓库,它们可以支持离线工作,本地提交可以稍后提交到服务器上。分布式系统理论上也比集中式的单服务器系统更健壮,单服务器系统一旦服务器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就不能运行了,分布式系统通常不会因为一两个节点而受到影响。

因为Android是由kernel、Dalvik、Bionic、prebuilt、build等多个Git项目组成,所以Android项目编写了一个名为Repo的Python的脚本来统一管理这些项目的仓库,使得Git的使用更加简单。

这几天William为了拿Android最新的sourcecode,学习了一下git和repo的一些基本操作,整理了一个如何取得Android代码的How-To,今天把他贴上来。

1、Git的安装

从http://git-scm.com/下载最新的git源码包:并解压:

#tar -xjf git-1.6.3.3.tar.bz2

编译并安装:

#cd git-1.6.3.3

#./configure

#make;make install

# git --version

git version 1.6.3.3

2、安装Repo

首先确保在当前用户的主目录下创建一个/bin目录(如果没有的话),然后把它(~/bin)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

接下来通过cURL来下载Repo脚本,保存到~/bin/repo文件中

curl http://android.git.kernel.org/repo >~/bin/repo

别忘了给repo可执行权限

chmod a+x ~/bin/repo

3、初始化版本库

如果是想把Android当前主线上最新版本的所有的sourcecode拿下来,我们需要repo的帮助。

先建立一个目录,比如~/android,进去以后用repo init命令即可。

repo init -u git://android.git.kernel.org/platform/manifest.git

这个过程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至少可以好好睡一觉),具体要多少时间就取决于网络条件了

最后会看到 repo initialized in /android这样的提示,就说明本地的版本库已经初始化完毕,并且包含了当前最新的sourcecode。

如果想拿某个branch而不是主线上的代码,我们需要用-b参数制定branch名字,比如:

repo init -u git://android.git.kernel.org/platform/manifest.git -b cupcake

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只需要某一个project的代码,比如kernel/common,就不需要repo了,直接用Git即可。

git clone git://android.git.kernel.org/kernel/common.git

这也需要不少的时间,因为它会把整个Linux Kernel的代码复制下来。

如果需要某个branch的代码,用git checkout即可。比如我们刚刚拿了kernel/common.get的代码,那就先进入到common目录,然后用下面的命令:

git checkout origin/android-goldfish-2.6.27 -b goldfish

这样我们就在本地建立了一个名为goldfish的android-goldfish-2.6.27分支,代码则已经与android-goldgish-2.6.27同步。我们可以通过git branch来列出本地的所有分支。

4、同步版本库

使用repo sync命令,我们把整个Android代码树做同步到本地,同样,我们可以用类似

repo sync project1 project2 …

这样的命令来同步某几个项目

如果是同步Android中的单个项目,只要在项目目录下执行简单的

git pull

即可。

5、通过GitWeb下载代码

另外,如果只是需要主线上某个项目的代码,也可以通过GitWeb下载,在shortlog利用关键字来搜索特定的版本,或者找几个比较新的tag来下载还是很容易的。

Git最初是为Linux内核开发而设计,所以对其他平台的支持并不好,尤其是Windows平台,必须要有Cygwin才可以。现在,得益于msysgit项目,我们已经可以不需要Cygwin而使用Git了。另外,Git Extensions是一个非常好用的Windows Shell扩展,它能与资源管理器紧密集成,甚至提供了Visual Studio插件。它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分不错的说明文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