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AHD视频信号连接2个显示屏

楼主(2020-08-19):
传输线有个模块 用哪个芯片可以实现一进二出
2个显示屏显示一样的摄像头拍出来的图像

网友A:
我记得AHD是模拟高清吧
用视频运放啊
intersil有
可以参考VGA分配方案

网友B(2020-09-22):
视频滤波驱动放大器? 杭州瑞盟 我司产品 估计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