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96怎么采用DMA接收不定时长串口数据

楼主(2020-08-19):
本身是想用空闲中断的,但是华大这块芯片没有空闲中断
有什么简单一点的办法?

网友A:
设一缓冲区,比最大数据帧还要长,
开始设置DMA接收,数据自然在缓冲区里,已经接收的长度也是知道的,可以正常的处理数据,
当程序判断接收了完整的数据帧后,处理后,重新设置DMA接收

因为数据通信一般一问一答的形式,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加上一些辅助措施是很可靠的,比如超时重新接收

也可以一段时间将数据取出来,重新DMA接收

或者等到DMA接收完成再重新DMA接收,程序通过判断接收长度与出队指针配合处理数据

网友B:
使用手册里说串口配合Timer0可以实现接收超时中断功能
TIMEOUT计数器 采用 Timer0模块 的计数器,具体 对应 关系 如下:
USART1 Timer0 Unit1 A通道
USART2 Timer0 Unit1 B通道
USART3 Timer0 Unit2 A通道
USART4 Timer0 Unit2 B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一缓冲区,比最大数据帧还要长,
开始设置DMA接收,数据自然在缓冲区里,已经接收的长度也是知道的,可以 ...

开始设置DMA接收后,数据自然在缓冲区,那已经接收的长度怎么知道的,怎么保证DMA只发送到帧尾,而不会把缓冲区的数据全部发送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设置DMA接收后,数据自然在缓冲区,那已经接收的长度怎么知道的,怎么保证DMA只发送到帧尾,而不会把 ...

已经接收的长度一般有寄存器可以读到,
发送就简单了,这里只讨论了接收

网友C:
可以用高级定时器+另一路DMA,配置成一个空闲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