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不好用

楼主(2020-08-19):
有一个类似智能手表的产品,塑料壳的,有一个TYPE-C的接口,产品直接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电容触摸屏有时候会不好用,但是戴在手上的时候,或者TYPE-C那里接上什么线的时候,触屏就好用了。这个大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容屏受到电磁干扰了,调整电容屏的基频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屏受到电磁干扰了,调整电容屏的基频参数试试

直接买的别人的屏,单独用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戴在手上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