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用J-flash烧录时,没有找到相应的单片机型号怎么办?

楼主(2020-08-19):
用J-flash烧录时,想烧录到stm32f405单片机上,但在device中没有找到该单片机,请问该怎么找到呢?

网友A:
更新J-flash软件,新型号单片机后期才添加

网友B:
增加对应的jflash文件或更新软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您好问一下,我最新的j-flash里面还是没有GD32E230怎么办呢?

@无价之宝 :在DEVICE里面选择其它的型号,替代一下
后面怎么处理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