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两线制无源4-20ma电流信号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0-08-19):
我用的气体压力变送器是两线制电流信号模式,一个接稳压电源一个是信号输出,我接到0.5欧姆的采样电阻上,采样电阻另一端接地,这样让压力变送器形成回路,但是却采集不到信号,然后我吧SWD调试上电脑地接上,就能采集信号了,求大神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是吧4-20ma通过采样电阻进单片机的ad吧,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再说,所有的地相连不是很正常吗?因为你进去的是单端信号,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B:
0.5欧电阻太小,有加放大吗?
串个电流表看看电流。
传感器供电是否在2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欧电阻太小,有加放大吗?
串个电流表看看电流。
传感器供电是否在24V左右? ...

加了放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吧4-20ma通过采样电阻进单片机的ad吧,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再说,所有的地相连不是很正常吗?因为你进 ...

对啊,但是我要把SWD调试的电脑地接上才能正常采集,我板子上所有地都没断开,这采集不到信号感觉是和板子没形成回路,但是和电脑地形成回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但是我要把SWD调试的电脑地接上才能正常采集,我板子上所有地都没断开,这采集不到信号感觉是和板 ...

你把SWD调试拔下来,应该也是可以的。感觉像是SWD运**住了,导致不能正常采集了。

网友C:
你考虑过误差吗?文波有考虑吗?

网友D:
有没有电路图看看。。

网友E:
传感器电源,与单片机ADC电源要共地

网友F:
可以使用powerbus二线制 加我微信聊一下 185156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