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2020年STM32全国研讨会活动开发板收到了--点灯

楼主(2020-08-19):
这是一块STM32G431 NUCLEO-64开发板。非常漂亮的一块板子。

采用的是Micro-USB接口。
相关资料下载地址
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nucleo-g431rb.html
查看原理图,先确认一下板载调试串口是哪个
接下来跑一下RT-Thread试试看。

效果不错,这瞬间就上手了。O(∩_∩)O哈哈~。。。自从用了RT-Thread Studio,Keil MDK都用的少了。

楼主: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DBG_TAG "main"
#define DBG_LVL DBG_LOG
#include <rtdbg.h>

#define LED_PIN 5

int led_init(void)
{
    /* 设定 LED 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
    rt_pin_mode(LED_PIN, PIN_MODE_OUTPUT);
    return 0;
}

int led_toggle(void)
{
    /* 调用 API 读出当前电平 然后输出相反电平 */
    rt_pin_write(LED_PIN, !rt_pin_read(LED_PIN));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led_init();
    while (count++)
    {
//       LOG_D("Hello RT-Thread!");
        rt_kprintf("Hello RT-Thread!\n");
        rt_thread_mdelay(1000);
        led_toggle();
    }

    return RT_EOK;
}

然后点了个灯。

楼主:
然后又增加了按键测试
按键是在PC13接口上,对应RT-Thread 的GPIO驱动编号为45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DBG_TAG "main"
#define DBG_LVL DBG_LOG
#include <rtdbg.h>

#define LED_PIN 5
#define KEY_PIN 45
int led_init(void)
{
    /* 设定 LED 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
    rt_pin_mode(LED_PIN, PIN_MODE_OUTPUT);
    return 0;
}

int led_toggle(void)
{
    /* 调用 API 读出当前电平 然后输出相反电平 */
    rt_pin_write(LED_PIN, !rt_pin_read(LED_PIN));
    return 0;
}

int key_init(void)
{
//默认是低电平,按下是高电平
    rt_pin_mode(KEY_PIN, PIN_MODE_INPUT);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int val=0;
    led_init();
    key_init();
    while (count++)
    {
       rt_kprintf("Hello RT-Thread!\n");
       rt_thread_mdelay(1000);
       val=rt_pin_read(KEY_PIN);
       rt_kprintf("key=%d\n",val);
       led_toggle();

    }

    return RT_EOK;
}
通过串口打印出按键状态,顺便也证实,默认情况下是低电平,按下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又增加了按键测试
按键是在PC13接口上,对应RT-Thread 的GPIO驱动编号为45
通过串口打印出按键状态,顺 ...

谢谢分享,,,

网友B:
收到了? 是参加会议后才赠送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了? 是参加会议后才赠送的?还是……

是参加这个会议活动的网上报名活动收到的奖品,随机抽取幸运观众。啊哈哈

楼主:
不客气,最近在学RT-Studio,国产的RTOS,非常好用。这个开发工具还可以开发其他的,不用OS也可以。编译速度很快,比Keil快太多了。

楼主:
不客气,强烈推荐体验一下这个开发IDE,速度太快了,比Keil MDK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强烈推荐体验一下这个开发IDE,速度太快了,比Keil MDK快多了。

免费的IDE? 功能上有差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的IDE? 功能上有差异吗?

功能十分强大。速度超快。你可以先体验一下。

网友C:
可以共享体验一下

网友D(2020-09-24):
请问楼主我连接电脑不能检测到ST-LINK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我连接电脑不能检测到ST-LINK怎么办呢

去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看看驱动安装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看看驱动安装好了没。

设备管理器直接检测不到设备  就是用一根USB线连接就行了吧 我都快被这个搞崩溃了 有没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呢 但是我插上去开发板上有电源 指示灯亮又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直接检测不到设备  就是用一根USB线连接就行了吧 我都快被这个搞崩溃了 有没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

是的,如果检测不到说明那个接口有问题,你换个USB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直接检测不到设备  就是用一根USB线连接就行了吧 我都快被这个搞崩溃了 有没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

你发个贴吧。把你的开发板拍个照,然后你插拔的时候,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反应。。。

网友E:
高版主是不是ST的什么板子都有的,比较羡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版主是不是ST的什么板子都有的,比较羡慕的。

你想多了,我也就几块板子而已。很多高级的我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