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恢复下载办法

楼主(2020-08-19):
AC, TE, se, link, pi

AT32恢复下载办法

1 问题描述:
在使用AT32F403/AT32F413时, 用户可能在以下操作后无法再次下载程序:
在程序中将JTAG/SWD PIN disable后, 无法下载程序并且找不到JTAG/SWD device
进入Standby mode后,无法下载程序并且找不到JTAG/SWD device

2 解决方法
这里提供KEILIAR环境下的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 使用ARTERY提供的ConfigureJLink.exe工具
方法2 通过切换boot模式下载时拉低(按住) reset pin 1 sec
方法3 通过切换boot模式
    切换
boot模式到Boot[1:0]=01bBoot[1:0]=11b, 再按下复位键 ,即可恢复下载。 同理,ISP下载也可恢复下载。
 方法4 通过ICP toolAT link方法
    AT link专为AT32设计,因此使用ICPAT link可恢复下载。

考虑到方法3和方法4需要相关的电路( Boot PIN) 或设备( AT link) 支持 ,本文重点介绍方法1和方法2

2.1 KEIL环境下的解决方法
2.1.1使用ARTERY提供的ConfigureJLink.exe工具(方法1
步骤如下:
ConfigJLink_V1.0.0.exe工具放入工程文件( *.uvprojx)所在目录,
双击ConfigJLink_V1.0.0.exe, 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勾选同意后再点击确认, 待弹出的如下擦除进度条执行完毕后即可正常下载程序。

Note1:使用该工具时需要确保SEGGER J-Link interface DLL不低于V6.14
Note2: 若每次下载的程序都会disable JTAG/SWD PIN时,每次下载程序前都需要执行一
遍上述步骤
Note3: 若每次下载的程序都会进入Standby mode时,每次芯片上电时都需要执行一遍上述步骤
Note4: Keil环境下, 413芯片, 进入Standby mode后, 使用该工具解法无效

2.2.2 下载时拉低(按住) reset pin 1 sec(方法2
步骤如下:
拉低reset pin
编译、 下载程序
观察Build Output window, 当出现如下方框处信息时松开reset pin
 Nnote:这里松开的时间不必非常精确 ,但至少要等出现下述信息后才能松开, 否则可能fail

2.2 IAR环境下的两种解决方法
2.2.1 使用ARTERY提供的ConfigureJLink.exe工具(方法1
步骤如下:
ConfigJLink_V1.0.0.exe 工具放入工程目录下的 settings 文 件 夹 ,然后双击ConfigJLink_V1.0.0.exe, 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 勾选同意后再点击确认 , 待弹出的如下擦除进度条执行完毕后即可 正常下载程序
Note1:使用该工具时需要确保SEGGER J-Link interface DLL不低于V6.14
Note2: 若每次下载的程序都会disable JTAG/SWD PIN时,每次下载程序前都需要执行一
遍上述步骤
Note3: 若每次下载的程序都会进入Standby mode时,每次芯片上电时都需要执行一遍上
述步骤
2.2.2 下载时拉低(按住) reset pin 1 sec(方法2)
步骤如下:
拉低reset pin
编译、 下载程序(或点击 按钮)
观察IAR界面, 当出现如下任意“Busy”提示框之一时松开reset pin即可。

工具及文档见附件:

网友A:
谢谢分享【AT32恢复下载办法】

网友B(2020-11-06):
支持ST的下载器吗

支持的 不过首选AT Link 然后是Jlink DAP Link,ST Link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官方自带的下载器,第三方下载器应该是不好用吧。

网友D(2020-12-13):
为什么用keil5下载过一次程序后,第二次就失败,用软件程序能处理不,每次都用那个删除,比较麻烦

网友E: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F: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帖子是知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