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5703A输出电压,不能调整

楼主(2020-08-20):
我在使用TI的BQ25703A这颗IC.
输入14V. 3A 调整05/04h,但始终输出为3.5V

VBAT跟VSYS中间只隔一个PMOS, 加上MOS外挂, 所以VBAT若高于VSYS电压就会透过BODY Diode供电给VSYS.
Power On后 PMOS是导通, 所以VSYS= VBAT, 因为没接电池所以暂时没有CC MODE电压被拉 下去的机会.
CELL_BATPRESZ pin 的电压也是按照DS设定 1 cell: 1.2V, 2 Cell: 2.72V, 3 cell 3.84V, 4 cell: 4.225V

现在的疑问是, 从线路上来, 因为PMOS外挂, 所以只会出现VSYS> VBAT,
是不是在设定Register有优先权的规格要遵守, 例如: VBAT设定值须小于VSYS…等等之类的?

网友A:
帮您推荐到首页,希望您的问题得到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