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开发CAN功能老师CAN不工作

楼主(2020-08-20):
一直用stm32F407编写程序都没有问题,一用F413就不行,CAN功能始终不通,也没有参考例程。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F413与F407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可我在看F4的资料手册也没有看出F407与413有太多的的区别啊。各位大佬看到了帮忙顶一下感谢

网友A:
F407 F413的CAN 外设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库里例程你可以参考。

不妨 找找代码方面的原因,尤其移植过程中的小差异。

楼主(点评):
别的我都没变,就改了端口号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时钟上还是有差异的。 另外,硬件再检查下。我们常常都是被那些我们忽视了的小细节绊住了。

网友C:
F413的PCLK按一半计算试试。
串口的波特率计算就是这样的。CAN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13的PCLK按一半计算试试。
串口的波特率计算就是这样的。CAN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现在是直接不起波形,用示波器看了。即便波特率设置不对应该也是有波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