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如何进行电平翻转

楼主:
华大芯片如何实现像STM32那样利用!进行电平的翻转呀

网友A(2020-08-20):
也是0或1翻转

网友B:
都是相似的外设,GPIO操作也类似,设定GPIO的状态,写1拉高引脚,写0拉低引脚,把设置GPIO的语句宏定义为相应的变量即可

网友C(点评):
嗯嗯,在用户手册里面找到了翻转的寄存器POTR,应该可以利用GPIO_TogglePins()进行翻转,其实是想问有没有那种像LED=!LED的位带操作。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些都是arm芯片的基本操作,都是一样的

网友D:
都是一样的原理三,都是IO数据寄存器操作。

网友E:
楼主说的翻转和MCU品牌无关,你要想实现ST那样只是宏定义的问题。

网友F:
GPIO操作也类似,设定GPIO的状态,写1拉高引脚,写0拉低引脚,把设置GPIO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