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__disable_irq()

楼主(2020-08-20):
stm32f4,我直接调__disable_irq()这个函数,编译不过去,需要引入哪个头文件?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是不是keil版本太低了?这个函数是不需要头文件的,在armcc中,__disable_irq() 和 __enable_irq() 是所谓的intrinsic函数,编译器自动识别并替换为相关的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编译器的一部分。
实在不行的话,用
__set_PRIMASK(1);
这条语句也是关中断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写内核的PRIMASK寄存器。

如果你用的不是keil,用的是IAR或者其他使用GCC的IDE,那么__disable_irq()函数在cmsis_iccarm.h或者cmsis_gcc.h里

网友B:
正常来讲 只要你IDE安装没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使用。早期版本可能需指明CORE.CMx.h所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keil版本太低了?这个函数是不需要头文件的,在armcc中,__disable_irq() 和 __enable_irq() 是所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讲 只要你IDE安装没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使用。早期版本可能需指明CORE.CMx.h所在路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