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非典型应用

楼主(2020-08-20):
各位老师,
   分析一个仪器的电路板,对D类功放部分感觉很纳闷。
   1,D功放输出的OUTA和OUTB,通过电感和电容滤波,这个是常规操作。
   2,接下来的电路看不太明白了。直接串了个电解电容,100UF/63V。再接变压器隔离输出。
   问题:这个大电解电容作用是隔直通交的,但在这个电路中不需要注意电容的正负极?
    多谢!

网友A:
用电容的目的是防止输出直流偏差导致变压器饱和。理论上电容电压为0,而且他用了两只反向串联,总有一个可以获得正压,起到隔离直流电流的作用。(其实总有一个是反压于是没用的。)

网友B:
这还专利?几十年前就是通用技术了

网友C:
我通常两个电容背靠背串联,每个电容并一个二极管防止负压,从80年代就开始这样用了, 那时候玩的OTL功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通常两个电容背靠背串联,每个电容并一个二极管防止负压,从80年代就开始这样用了, 那时候玩的OTL功放。 ...

我现在D类功放电路输出也需要隔直输出,一是想用无极性铝电解,再就是想用你说的这种方式,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长期功放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的目的是防止输出直流偏差导致变压器饱和。理论上电容电压为0,而且他用了两只反向串联,总有一个可 ...

我现在D类功放电路输出也需要隔直输出,一是想用无极性铝电解,再就是想用你说的这种方式,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长期功放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如果D类功放是全桥输出,则必然要求电容是无极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D类功放电路输出也需要隔直输出,一是想用无极性铝电解,再就是想用你说的这种方式,但是不知道这 ...

一般铝电解电容是需要直流电压的。
长期没有足够的直流电压,它的氧化膜会溶化掉,然后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D类功放电路输出也需要隔直输出,一是想用无极性铝电解,再就是想用你说的这种方式,但是不知道这 ...

功放稳定性跟串这个电容无关吧? 大功率的功放我都用继电器控制输出,直流电压检测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的目的是防止输出直流偏差导致变压器饱和。理论上电容电压为0,而且他用了两只反向串联,总有一个可 ...

多谢!
   两个电容一正一反,实际工作时,反向电解不会损坏?一直纳闷这个事情。
   或者说短期应用损坏不了,长期不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