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永磁同步电机最大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0-08-20):
在分析PMSM的公式中,都是从电压电流,转速,这些变量在公式中的此消彼长的角度来分析,从最大转矩区-->恒功率区-->最大功率区。

但是从力学的角度怎么理解呢?
就是有没有瞬时 转子受到的阻力矩公式呢?目前只看到了电磁转矩公式,
我想从力矩-->角加速度--->角速度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比较直接,因为力是速度改变的原因。

楼主(点评):
如果知道了阻力矩公式,就可以用电磁力矩公式减去阻力矩公式,得到总的力矩公式,该公式中含有电流、转速 等变量,这样分析电机的转速改变就直接多了。 否则在转子速度的变化中,看不到力的作用,尤其在恒功率区和最大功率输出区。

网友A:
去年认识一个技术,专门做电机控制的  也有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