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说明书

楼主(2020-08-20):
一、安装前的注意事项
1、在您拿到本产品时,请确认运输途中无磕碰划伤等。
2、根据产品的标牌及合格证标注,请确认与您要买的型号是否相符。
3、运送到现场安装的过程中不要强烈碰撞,也不要让雨水淋湿。
4、如订购的流量计暂时不使用,保管时请尽量原包装进行保管,保管的环境应
   保持干燥,温度及湿度请参照以下涡街流量计的技术参数。
5、使用过的流量计保管时,请将本体内部的残留液体及粘附物完全清洗干净,
   另外,注意在电源接口处要密封,以防潮湿。
二、概述及技术参数
1、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概述
LUGB型涡街流量仪表是流量测量和自动控制的重要仪表,可适用于气体、液体、蒸汽的流量测量,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热力、纺织、造纸、电力、环保及市政建设等行业。
2、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主要功能及特点
1、具有较宽的测量量程范围、精确度高、压损小, 具有高可靠性和长期稳
    定性。
2、结构简单,安装维护方便,无可动部件、四轴飞行器械磨损。
3、全新的外观设计,本体采用精密铸造工艺,外形美观,耐高温、抗腐蚀
    性强。
4、常用信号有脉冲或者模拟信号,信号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3、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主要技术参数
1、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2、公称通径:DN15~DN300(满管式)、DN150~DN2000(插入式)、DN2000以
    上口径协议供货
3、介质温度:-40~100℃(常温)、-40~250℃(中温)、-40~320℃(高
    温)、-40~350℃(超高温)
4、公称压力:1.6MPa、2.5MPa、4.0MPa(>4.0协议供货)
5、精    度:±1%R,±1.5%R(满管式)
          ±1.5%R,±2.5%R(插入式)
6、供电电源:+12VDC(三线制脉冲输出)、+24VDC(三线制脉冲输出型及二
    线制电流输出型)、3.6V锂电池、双供电
7、本体材质:304(其它材料协议供货)
8、防护等级:IP65(其它防护等级协议供货)
9、环境条件:温度-2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三、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安装环境的要求
1、安装场所应不能有强烈震动和强磁干扰。泵或阀等引起的管道振动将造成测
   量误差,严重时甚至影响仪表的正常测量,须在其上下游2D处加设管道紧固装置,支撑管道或用软管隔离,加强抗振效果。
2、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直接影响。若必须安装,须有隔热通风措施。在测量蒸汽等高温介质时,为防止转换器温度过高,应进行隔热处理,确保流量计外壳暴露在外,以便热量向外辐射,防止仪表电子部件温度过高影响流量计寿命。允许隔热层高度如下图

3、避开高湿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若必须安装,须有通风措施。
4、防爆型传感器和变送器安装于危险场所,安全栅、显示仪表、供电电源,计算机等关联设备必须安装在安全场所,传感器和变送器应有可靠接地,防爆地线不得与强电系统保护接地共用。
5、流量计应尽量避免安装在架空较长的管道上,由于管道的下垂容易造成流量计与法兰间的密封泄漏。若必须安装时,须在流量计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支撑点。
6、仪表最好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防潮及防晒,使用防护罩遮阳,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形,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防水接线示意图
7、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阀门出口较近处,否则阀门的开关会影响流量计的寿命,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为方便维修,应安装旁通管道,特别是某些生产过程中不能中间停止流体的场合。
8、请保证管道内介质处于满管状态,流量计可以安装在水平或者垂直管道上,如果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被测介质是液体时须自下往上流动。
9、流量计的上游不应设置流量调节阀,而是把流量调节阀放在流量计的下游。
10、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具体请参照后续详细介绍。
2、常见系统故障及处理
(1)故障分类
故障类型可分为系统故障和仪表故障两大类,出现故障后应首先检查系统故障,如果查不出问题再检查是否是仪表故障。
系统故障包括:安装、接线有误,口径不匹配,流量范围不符,振动、电磁干扰影响,供电问题,灵敏度调整不当等;
仪表故障包括:检测探头失效,检测放大器故障,内部短线,表体渗漏等。
(2)常见系统故障及处理
序号
常见系统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案
流量计安装接线后,管道内有流体流动,但无信号输出
1.接线错误,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有无断线;
2.检查仪表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3.检查流量是否低于正常的流量范围,如低于正常的测量范围,则需提高介质流量或者换更小通径的流量计,使其满足流量范围的要求。
流量计安装接线后,管道内无流体流动,但是有信号输出
1.检查仪表接地,是否是接地不良引入干扰;
2.检查管道是否震动,在流量计附近加支撑或减震措施;
3.现场强磁干扰,有大功率电器或者变频器等强电设备,需更换安装位置;
4.放大器灵敏度过高,可调整放大板的波段开关。
管道内流体稳定且符合流量要求,但是输出变化太大,不稳定
1.接地不良引入干扰,检查接地;
2.管道震动过强引入干扰,在流量计附近加支撑或减震措施,或更换安装位置;
3.放大器灵敏度过低,有漏触发现象,可调整放大板的波段开关,提高灵敏度即可。
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误差大
1.仪表参数设置不正确,联系技术人员核对仪表设置;
2.温度压力仪表测量误差过大,检测核对温度压力;
3.管道内实际流量低于或者高于流量计是正常测量范围,调整管道流量或者重新选用合适规格的流量计;
4.安装不符合要求,如安装不同心,管道内有障碍物,前后直管段不足等情况。
仪表正常测量,现场液晶显示正常,仪表电流输出不正常
1.仪表参数被修改,参照说明书恢复流量上限值;
2.因供电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电路板损坏,联系技术人员操作检查。
(3) 仪表故障的检查
01检测放大器故障的简单判断
在无专门仪器的情况下,利用显示仪表观察信号,用手在检测放大器检测探头引线输入端感应信号,即可粗略判断是否是检测放大器故障。若有信号反映说明检测放大器基本正常,否则,检测放大器可能存在故障。
02检测探头故障的简单判断
若仪表无信号反映而检测放大器有信号反映,即可认为检测探头可能存在故障。检查检测探头的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两根信号线的绝缘电阻,当温度低于200℃时,绝缘电阻应大于2MΩ;当温度高于200℃时,绝缘电阻应大于10MΩ。如果绝缘电阻符合要求说明检测探头基本正常,否则可能存在故障。
3、日常维护
涡街流量计无可动部件,所以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一般不需要经常维护。当被测介质较脏或易结垢时,应定期清洗流量计内壁,清洗时应保护好旋涡发生体及检测探头,注意不要碰伤其表面与棱角。维护时非专业人士不得随意拆卸各零部件,以免造成流量计的损坏。检测放大器外壳端盖在接线调试后应适度旋紧,以保证其密封性。在进行维护检查时不得将液体及杂物留于壳内。

流量计的口径选型很重要,要遵循一些原则进行选择,口径选择:被测介质的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最高压力、常用压力、最小压力;最高温度、常用温度、最低温度;流量测量是否处于仪表的最佳工作范围(即上限流量的1/2~2/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