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重新上电不复位问题

楼主(2020-08-20):
各位大虾,目前使用了一个STMF4的芯片做的产品,为了能知道掉电能有效反馈,在电源端加了掉电检查,然后造成了一个问题,发现掉电过程中重新上电容易造成MCU不启动,用的F4VET6的片子,主要是掉电时间长,在刚掉电到1.7V左右的时候上电,这个时候MCU不能rsest一样,软件里面设置了POR(Power on resest),PDR(Power down rsest),BOR(Browndown rsest)这几个,发现问题依旧,请问有大神碰到这个问题的吗?E:\Users\daocao\Desktop\Snipaste_2020-08-20_14-46-49.png

网友A:
如果不是成本压力太大,不如增加一个外部复位芯片,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成本压力太大,不如增加一个外部复位芯片,省很多事

关键是目前已经生产了一批,然后已经有一批在使用了,之前一直没有出线过这样的问题,所以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0-10-20):
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B:
这个试试BOR的阈值设置稍微高点。

实在不行,还是得考虑外加硬件复位芯片外。

楼主(2022-02-17):
这个最终只能加外部复位芯片解决,BOR设置对我这边没用用,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