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滴答延时问题

楼主(2020-08-20):
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的延时函数是使用的滴答定时器,平常使用正常。发现在串口中断里解析函数中有延时函数,这个滴答延时就出错,进不了系统中断,延时函数里面的数值不变化,死在那里了

网友A:
串口中断里 解析函数中有延迟函数  这个用法就是错误的吧?   如果是延迟us和1ms左右级别的,自己可以写软延迟方便实际应用即可。几十ms以上的,开个定时器做周期循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中断里 解析函数中有延迟函数  这个用法就是错误的吧?   如果是延迟us和1ms左右级别的,自己可以写软 ...

我的主函数里有其它的死循环阻塞,如果在主函数里查找标志位会造成通讯不及时,只能在解析函数中直接调用功能函数

先学学状态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函数里有其它的死循环阻塞,如果在主函数里查找标志位会造成通讯不及时,只能在解析函数中直接调用 ...

串口 接收好后,设置包接收标志,然后主循环里处理,很正常的哈。

网友B: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里,systick进不了中断,说明systick中断的抢断优先级不够高啊,systick中断抢断不了usart的中断,你需要把systick中断的抢断优先级调高(数值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里,systick进不了中断,说明systick中断的抢断优先级不够高啊,systick中断抢断不了usart ...

systick已经是设置了00

楼主: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重写滴答定时,不让它进系统中断

网友C:
嘀嗒时钟本身就是靠中断来计时,你串口也是中断,这是中断嵌套啊,肯定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