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不用刮漆直接焊?!

楼主(2020-08-20):
下面是我在 TB 看到的,这可能吗?这样的漆还绝缘吗?

主要看漆材的熔点温度,PCB维修使用的现在都是免剥漆的,烙铁一烫就化了。
俺们用的线圈啥的 都是这种漆包线 用烙铁直接上就行 温度高了 就化了
tyw
融化焊锡膏使漆包线表面漆自动脱落;看漆包线耐温级别,一般F(155),H(180)漆包线,焊锡温度调到350-400就可自动挂锡,生产用都调到400。 相关资料

网友A:
直接高温挂锡就行  毕竟线径较细

网友B:
我买的漆包线用来做变压器的,不能直接上锡,要刮才行。

网友C:
学习了,一直觉得刮漆包线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直觉得刮漆包线很痛苦

漆包线有几种,有的不用刮。

网友D:
查一下 ”聚氨酯漆包线“

网友E:
细可以 粗的不行

楼主:
我买的 0.6mm 的

网友F:
漆包线根据外面涂漆材质的不同分为不同材质的漆包线,有些可以直接进行焊接,有些需要先将漆膜去掉才能进行焊接。如,使用聚酯类漆无法进行直接焊接。而聚胺脂漆膜则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G:
这种的,烙铁温度就能把它的漆皮烫掉.只要烙铁在上面多停留一会儿就能上锡了.所以用起来很方便.
耳机线也是这样的.

网友H:
绝缘漆的材料不同,有的不用刮,有的必须刮。

网友I(2020-11-15):
漆包线不用刮漆,高温会把焊接处漆烧掉,我在工作中使用过。

网友J:
学习了,一直觉得刮漆包线很痛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