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61580编程简单说明

楼主(2018-08-31):
用BU-61580设计远程终端的流程     BU-61580的复位及初始化
    使用1553B协议芯片BU-61580最主要的工作是初始化,初始化包括初始化寄存器,初始化存储器等。电路上电后,单片机首先将复位引脚P1.5置低,复位BU-61580,延时后再置高,完成软件复位的过程。
    对于RT编程,首先初始化相应的寄存器,然后设置非法指令区、初始化相应子地址的查询表及子地址控制字,此时应该设置“忙”位,设置配置寄存器使设备处于RT模式。当通过串口1接收的数据表明系统开机自检结束后,将“忙”位清零,此后该设备就处于在线,只要BC发送一条消息命令与该设备相关,那么该设备就会做出反映。
    BU-61580的数据发送过程
    BU-61580发送数据时,将对应的子地址的数据字送到初始化设定的查询表地址中,同时将该子地址对应的矢量字置为“1”,表明RT的数据已有更新。因为子地址控制字位设置了发送和接收产生中断,所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当命令字与发送子地址相同时,表明BU-61580已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发送到1553B网络中,此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该发送子地址的矢量字清“0”。BC周期性的查询矢量字,只有对应子地址的矢量字为“1”,BC才从RT中将数据取走。矢量字更新机制是1553B最有特色的地方。
    BU-61580的数据接收过程
    当总线上传输从BC到RT的命令时,若系统设置为合法指令,则产生接收中断,接收中断中判断命令字是否符合ICD接口控制文件,若符合则在中断程序中设置接收标志位为“1”。主程序中判断此接收标志为“1”后,将此标志清“0”,同时将BC发送的数据从缓冲区中取出,按ICD接口控制文件的要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