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这样多个.c和.h文件能用keil同时打开显示不?如何操作

楼主:
这样多个.c和.h文件能用keil同时打开显示不?如何操作

网友A(点评):
可以啊 建个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装的是keil4 可能也没有这个单片机的型号 好像没选单片机型号是新建不了工程的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嗯 可以找类似的型号也可以的 IO 封装 RAM ROM 都能对上也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是先要选好单片机才能新建工程吗

网友A(2020-08-20):
你不如用第三方工具 比如 Source Insight 很方便的

网友B:
当然可以,用KEIL打开文件功能,然后选择多个文件即可(按住ctrl,然后鼠标点选,然后打开)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有时间来提问,就没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KEIL打开文件功能,然后选择多个文件即可(按住ctrl,然后鼠标点选,然后打开)
...

为什么我选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KEIL打开文件功能,然后选择多个文件即可(按住ctrl,然后鼠标点选,然后打开)
...

这是啥原因?选不了多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选择不了???

Ctrl+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用第三方工具 比如 Source Insight 很方便的

这软件分享下

楼主:
不好意思  兄弟  脱口而出  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