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LINK无法烧录至HK32F030MF4P6上

楼主(2020-08-20):
烧录设备是ST-LINK V2
现在的问题是烧录的设备确认是没错的,然后就一直显示烧录错误,数据手册都查询确认烧录位置没错,百度试了很多办法,至今都没有效果,而且用STM32 ST-LINK Utility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A:
HK32F030M是我们航顺芯片开发的用于小家电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开发的高性价比低价位的32位MCU. 因为这个芯片是我们特有的。因此不是能用ST_LINK Ulitity这个工具软件来读写。你可以用J_LINK工具使用J_Flash来读写数据。

网友B:
1、我看你是用的工程是例程里面  17 LEDInRam 这个例程。该例程我看了是在RAM中运行的工程,main.c里有注释说不需要下载,只需要仿真就行了。推荐你换一个工程试试。
2、STLINK utility软件会读MCU的设备ID的,如果和ST的信号ID相同,那么就能连上MCU,而据我所知HK32F030M的ID 没有和ST的任何一款MCU相同,所以你不能用STLINK utility给该芯片烧录程序。推荐使用JFLASH./JLINK.

网友C:
实在不行给ST-LINK V2换个cmsis dap的固件试试?我一直用的cmsis dap仿真和烧录都没问题

网友C:
讲道理ST-LINK V2也应该是可以用的。之前有个ST-LINK V2不知放那里去了,找到了我也试试看能不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给ST-LINK V2换个cmsis dap的固件试试?我一直用的cmsis dap仿真和烧录都没问题 ...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仿真和烧录,J-FLASH/J-LINK烧录仿真烧录过于麻烦

楼主:
很好,刚才试了一下用JLINK,顺便用上了官网刚发的KEIL上使用兼容JLINK的,还是卡在那张小图上

网友C:
刚测试了一下,如3楼所说,这个是跑在ram中的例程,直接下载肯定是报错的,我试了也是报错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flash地址是0x8000000,这个地址是ram的0x20000000,强行擦除写入肯定报错的,所以你换个例程应该就可以烧录使用了,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刚才试了一下用JLINK,顺便用上了官网刚发的KEIL上使用兼容JLINK的,还是卡在那张小图上 ...

上我们的官网,下载一个JLINK补丁包,用JLINK试试。昨天有个客户开始也是下载不了,换一个JLINK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给ST-LINK V2换个cmsis dap的固件试试?我一直用的cmsis dap仿真和烧录都没问题 ...

用STLINK 也是可以烧录的,只是不能用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

楼主:
我使用了另外一个程序现在的问题是有如下现有连接设备:J-LINK-OB、ST-LINK V2
J-FALSH:可以连接,但无法进行烧录程序和其他清除芯片的操作,或者是会显示清除目标数据显示为0%,取消后软件无法关闭,必须拔掉J-LINK-OB
KEIL:
ST-LINK:芯片能找到,下载的时候显示错误:无法加载闪存编程算法
J-LINK-OB:使用了航顺官网的J-LINK兼容KEIL软件,但在烧录器的Flash Download处没有找到该设备型号

网友B:
我刚在我的电脑上测试了一下:
1、我也是用的Jlin-ob V2 在JFLASH软件上烧录,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你可以重新复位一下,多试几次。chip erase选项,大概擦除时间会在3s以内。
2、KEIL 下的 stlink和jlink-ob:我这边测试也没问题。 你重新装一次PACK包呢。

网友C:
重新运行一下HKMicroChip.HK32F030Mxx_DFP.1.0.5.pack,找找看红圈表示出来的路径(图中只是参考,需要是你自己的路径,这个PACK路径安装MDK时是自己设置的)下是否有HK32F030MXX_16.FLM这个文件呢,下载时报错的显示感觉就是没找到对应的文件呀

楼主:
诸位,此帖可以终结了,原因已经找到;
主要原因,画的板上面没有标丝印,导致CP2102的SUSPENDb位与VCAP使用了跳线帽短接,导致烧录异常

网友D:
我是stlink可以用,jlink v9.4能找到sw驱动,说明能识别芯片,就是死活下不了,

网友(2020-09-24):
也是下载不了

网友E(2021-04-02):
用ST-LINK V2可以下载,我用的是CoFlash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是烧写不了的,不是ST的芯片ID不认,

网友E:
但是我用IAR 6.7版的不管是JLINK,ST-LINK V2,DAPLINK都是没法下载和调试航顺MCU,调试灵动的和ST的MCU就没问题,有在IAR上调试过航顺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不能连接上,一直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G:
jlink可以吗

网友H:
应该是硬件不兼容吧

网友I:
可能不支持吧。

网友J:
用串口吧。

网友K:
显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L:
这个下载器也兼容吗

网友M:
使用官网的下载器吧。

网友N: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2021-08-19):
请问下这个型号可以和STM32F030F4P6 软件硬件都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