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隔离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20):
如下图,准备做一个电路板通过stm32控制散热风扇和步进电机,同时板上有小信号的ADC采集。由于风扇和步进电机直接从输入的直流电源取电,供电上要如何处理才能让电机频繁开关时候的噪声不干扰到MCU和ADC部分。 ,只在风扇和电机供电上加电感有效吗?接地上应该怎么做?请教大佬

网友A:
无刷风扇和步进电机噪音并不很大。不是特别敏感的应用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网友B:
如果电机功率大,启动时可能会造成控制回路电压跌落,工作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风扇和步进电机噪音并不很大。不是特别敏感的应用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

主要是担心ADC前端信号采集部分受到干扰,我把电机风散单独放一个区域隔离开处理好了再靠近输入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引入端裝个电容分支出去,或者分支出去在靠近风扇丶马达回路地方并联大值电容。 ...

感谢,我也是准备接个大电容,然后在把风扇和马达单独放一个区域

网友D:
在DCDC模块前端加一个派形滤波电路

网友E:
1、电源滤波器措施,从你的原理图来看,应该是开关电源单点接地。
2、接大地,一般是通过Y电容接大地。也就要求开关电源用的是三角插座,大地线要接。其中电机,散热风扇,外壳是金属的接大地。
3、不接大地,将DC与DC电源用隔离拓扑,单片机和ADC全部浮置。如果ADC与电机或散热风扇有联系,应采用接大地方案。
4、ADC采集尽量用差分采集。

网友F:
12V LC 滤波  这一路给大电流设备(布线的时候 铜皮 画的时候注意)
2 给单片机供电,12V dcdc 整出个5V,然后 LDO 搞3.3V

楼主(点评):
感谢版主,目前已按此方法设计,有个问题LC参数如何定呢?7楼提到的π型滤波和单独用LC滤波没有多大差异吧

网友G:
二极管+电感+电容,给MCU供电。

网友H:
请问下,怎么上传图片啊,我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怎么上传图片啊,我怎么传不上去

复制粘贴就可以啊,另外选择高级模式试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