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SPI通讯实例程序

楼主(2018-08-31):
本人的一个SPI的实例,通过SPI实现两机通讯, 采用中断方式实现双全工通讯。
本例用两MEGA8515实现,连接为:
MISO----MISO
MOSI----MOSI
SCK ----SCK
/SS ----/SS
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的函数fill_tx_buffer和从接收缓冲区读出数据的函数read_rx_buffer未给出,根据各自需求请自己完成。
#define SPI_R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RX_BUFFER_MASK ( SPI_R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PI_TX_BUFFER_SIZE 10
#define SPI_TX_BUFFER_MASK ( SPI_T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SET_SPI_MODE PORTB.4
#define SPI_MODE PINB.4
static unsigned char SPI_RxBuf[SPI_R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RxHead;
static unsigned char SPI_TxBuf[SPI_T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PI_TxHead;
//******************************************
// SPI 中断服务程序
//******************************************
interrupt [SPI_STC] void spi_is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f(spi_m==0) //如果spi_m为0,表明是接收状态
{
data = SPDR; //读入接受到的数据
SPI_RxBuf[SPI_RxHead-1] = 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缓存区
if ( SPI_RxHead == SPI_RX_BUFFER_MASK ) //如果是接收帧的最后一个数据
{
SPI_RxHead = 0; //已接收数据还原
MSTR=1; //接收完成,将SPI设回主方式
spi_trans_com=1; //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SPI_RxHead++; //已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
}
else //如果spi_m为1,表明是发送状态
{
if ( SPI_TxHead <= SPI_TX_BUFFER_MASK)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还未全部发完
{
SPDR = SPI_TxBuf[SPI_TxHead]; //从发送缓存区取数发送
SPI_TxHead++;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加1
}
else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已全部发完
{
SPI_TxHead=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还原
DDRB.4=0;
SET_SPI_MODE=1; //释放总线,以便接收方进入主发送。
spi_m=0;
spi_sending=0; //清空发送中标记
}
}
}
//******************************************
// SPI 初始化
//******************************************
void InitSPI(void)
{
SPCR=0x52;
SPI_RxHead = 0;
SPI_TxHead = 0;
}
//******************************************
//发送数据
//******************************************
void spi_send(void)
{
if(spi_sending==0) //发送中标记为0,表明spi发送空闲
{
fill_tx_buffer(); //调用fill_tx_buffer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加载到发送缓冲区
while(PINB.4==0) //如果PINB.4为低,表明总线被邮芊秸加茫?却?敝两邮芊椒⑺屯瓿伞?
{;}
InitSPI(); //初始化spi为主方式
DDRB.4=1;
SET_SPI_MODE=0; //将PORTB.4拉低,强迫接收方进入从接收方式
spi_m=1; //置spi_m标志表明为发送状态
delay_us(10);
spi_sending=1; //置spi_sending标志表明发送进行中
SPDR=0xFF; //开始发送,接收方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为0xFF应忽略
SPIE=1; //开SPI中断,
SPI_TxHead = 0; //已发送数据计数器清0
}
}
void main(void)
{
...
{
...
if(spi_trans_com==1) //如果接收完成标志为1,表明有所数据已接收
{
read_rx_buffer(); //调用read_rx_buffer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从接收缓冲区读出
spi_trans_com=0; //读完清除接收完成标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