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keil下J_LINK的HK32的支持包

楼主(2020-08-20):
各位开发者,在keil下使用J_LINK开发HK32 MCU项目时,芯片选型需要安装我们的最新支持包,你们可以在这里下载,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www.hsxp-hk.com下载。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仔细看一下,看看是否有好的地方可以借鉴的。

网友B:
这个安装包只是选型用吗

网友C(2020-09-27):
该补丁的V1.3 和 1.5b版本我都试过了,请问楼主为何我安装不上? 提示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补丁的V1.3 和 1.5b版本我都试过了,请问楼主为何我安装不上? 提示如下:

由于你的jlink版本可能比较低,一般低于5.0版本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更新一下jlink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于你的jlink版本可能比较低,一般低于5.0版本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更新一下jlink的版本 ...

我目前用的是J-LINK V9了,设备图如下:

安装的时候哪里还需要注意的嘛? 是否一定要插上J-LNK? 或者把该补丁放在哪个目录下运行?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的是J-LINK V9了,设备图如下:

呃呃  可能我描述有歧义,不是说这个JLINK的驱动版本,是JLINK的上位机,也就是带了jflash.exe的版本。安装补丁和是否要插上jlink烧录器没关系哈。直接双击补丁安装就完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呃  可能我描述有歧义,不是说这个JLINK的驱动版本,是JLINK的上位机,也就是带了jflash.exe的版本。安 ...

我现在就是“直接双击补丁安装”, 但提示“注册表子健打开失败1”(详见5楼的图)。
我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直接双击补丁安装”, 但提示“注册表子健打开失败1”(详见5楼的图)。
我系统 ...

就是你Jflash上位机软件版本太低了,低于5.0,建议更新到高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Jflash上位机软件版本太低了,低于5.0,建议更新到高版本。

同问,我的版本的 SEGGER J-Link V5.12e ,V8 ,这个应该是5.0版本以上吧?也是出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该补丁的V1.3 和 1.5b版本我都试过了,请问楼主为何我安装不上? 提示如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个是一个好东西,没有使用过的。哈哈!

网友D:
2020/10/15
手动拷贝的方法:
1、将HK32_J-Link_PatchV1.6.exe文件解压。
2、将patch_src_file目录下的JLinkDevices.xml 、JlinkARM.dll 文件拷贝到segger的安装目录下,并替换。
        以segger安装到D盘下版本为例:“D:\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
3、将JFlash文件夹也拷贝到该目录下的ETC文件夹下,替换。
4、将HKMicroChip文件夹也拷贝到该目录下的Devices文件夹下。

以上就完成了手动拷贝文件

网友D:
有疑问的,可以试试哦

网友G:
谢谢谢谢 刚好用得上 jlink用习惯了还在苦恼换hk板子怎么办

网友H(2020-11-04):
只支持J-LINK吗,ST-LINK能用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支持J-LINK吗,ST-LINK能用不

不能

网友J(2021-08-20):
官网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K:
官网没有,在这找到了

网友L:
这个一定支持的,没有不支持的吧。

网友M(2022-05-05):
楼主安装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