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指令格式和时序2

楼主(2018-08-31):
流水线不同于微编码的处理器,ARM (保持它的 RISC 性)是完全硬布线的。
为了加速 ARM 2 和 3 的执行使用 3 阶段流水线。第一阶段持有从内存中取回的指令。第二阶段开始解码,而第三阶段实际执行它。故此,程序计数器总是超出当前执行的指令两个指令。(在为分支指令计算偏移量时必须计算在内)。
因为有这个流水线,在分支时丢失 2 个指令周期(因为要重新添满流水线)。所以最好利用条件执行指令来避免浪费周期。例如:
        ...
        CMP R0,#0
        BEQ over
        MOV R1,#1
        MOV R2,#2
over
        ...

可以写为更有效的:         ...
        CMP R0,#0
        MOVNE R1,#1
        MOVNE R2,#2
        ...

时序ARM 指令在时序上是 S、N、I 和 C 周期的混合。
S 周期是 ARM 在其中访问一个顺序的内存位置的周期。
N 周期是 ARM 在其中访问一个非顺序的内存位置的周期。
I 周期是 ARM 在其中不尝试访问一个内存位置或传送一个字到/从一个协处理器的周期。
C 周期是 ARM 在其中与一个协处理器之间在数据总线(对于无缓存的 ARM)或协处理器总线(对于有缓存的 ARM)上写传送一个字的周期。
各种类型的周期都必须至少与 ARM 的时钟周期一样长。内存系统可以伸展它们: 对于典型的 DRAM 系统,结果是:
N 周期变成最小长度的两倍(主要因为 DRAM 在内存访问是非顺序时要求更长的访问协议)。 S 周期通常是最小长度,但偶尔也会被伸展成 N 周期的长度(在你从一个内存“行”的最后一个字移动到下一行的第一个字的时候[1])。 I 周期和 C 周期总是最小长度。 对于典型的 SRAM 系统,所有类型的周期典型的都是最小长度。
在 Acorn Archimedes A440/1 使用的 8MHz ARM2 中,一个 S (顺序) 周期是 125ns 而一个 N (非顺序) 周期是 250ns。应当注意到这些时序不是 ARM 的属性,而是内存系统的属性。例如,一个 8MHz ARM2 可以与一个给出 125ns 的 N 周期的 RAM 系统相连接。处理器的速率是 8MHz 只是简单的意味着如果你使任何类型的周期在长度上小于 125ns 则它不保证能够工作。
有缓存的处理器: 所有给出的信息依据 ARM 所见到的时钟周期。它们不按固定的速率发生: 缓存控制逻辑在 cache 不中的时候改变提供给 ARM 的时钟周期来源。
典型的,有缓存的 ARM 有两个时钟输入: “快速时钟” FCLK 和“内存时钟”MCLK。 在 cache 命中的时候,ARM 的时钟使用 FCLK 的速度并且所有类型的周期都是最小的长度: 从这点上看 cache 在效果上是某种 SRAM。在 cache 不中发生的时候,ARM 的时钟同步为 MCLK,接着以 MCLK 速度进行 cache 行添充(依赖于在处理器中涉及的 cache 行的长度使用 N+3S 或 N+7S 个周期),接着 ARM 的时钟被同步回到 FCLK。
在发生内存访问的时候,ARM 将守时操作(be clocked): 但是,可以使用一个叫 NWAIT 的输入来导致涉及到的 ARM 周期不做任何事情,直到正确的字从内存中到来,并在仍有余下的字到来的时候通常不做任何事情(为了避免在 cache 仍忙于重新填充 cache 行的时候得到进一步的内存请求)。有缓存的 ARM 可以被配置成使用 FCLK 和 MCLK 来相互同步(所以 FCLK 是准确的 MCLK 倍数,并且每个 MCLK 时钟周期与一个 FCLK 周期同时开始)或异步的(这种情况下 FCLK 和 MCLK 周期相互之间可以有任何关系)使情况更加复杂。
情况非常复杂。这些行为的近似的描述是,在一个 cache 行不中发生的时候,它所涉及的周期耗用以 MCLK 周期为单位的 cache 行重填充时间(例如,N+3S 或 N+7S),对于 N 周期和 S 周期可能按 DRAM 所描述的那样被伸展,加上一些更多的周期用于重新同步阶段。要得到详情,你需要得到所涉及的处理器的 datasheet。
脚注 1: 内存控制器意图使用这个简单的策略: 如果请求一个 N 周期,则把访问作为不在同一行来对待;如果请求一个 S 周期,除非它效果上是这行的最后一个字(可以被快速检测出来),否则把访问作为同行来对待。结果是一些 S 周期将持续与 N 周期相同的时间;如果我记得正确,在 Archimedes 上 S 周期所访问的内存被按 16 字节来分开。对于 Archimedes 代码的实际后果是: (a) 大约 4 个 S 周期中的 1 个变成一个 N 周期,为此,所有地址都是字地址并按 4 来分开;(b) 有时值得仔细关照对齐代码来避免这种效果并得到一些额外的性能。)

指令每个 ARM 指令都是 32 位宽,下面给出详细的解释。对于每个指令类,我们给出指令位图(bitmap),和典型汇编器使用的语法的例子。
一定要注意助记符的语法不是固定的;它是汇编器的特性,而不是 ARM 机器编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