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ATC_AC78xx_MotorApp_Development_Guide_CH

楼主(2020-08-20):
(图片)

楼主:
ADC 中断,在 ADC 中断中调用 FOC 算法

网友A:
描述 Demo 板的适配 MotorApp 软件工程基本组成

网友A:
实际电机的技术参数需适配修改的宏定义变量

网友A:
能否在现有 MotorApp 工程上进行修改适配,满足项目的应用需求

网友A:
ATC 电机控制算法应用层软件(Motor_App)主要功能包括
按钮控制接口实现
电机控制算法模式选择
霍尔信号采集及电机转子速度解算
BLDC 带霍尔控制算法
BLDC 无感控制算法
BLDC 速度环调速实现
a. 各外设模块的初始化(GPIO、PWM、ADC、TIM、CTU 等)
b. Debug 接口实现
c. 电机保护策略
d. 无感电机启动策略
e. 相电流采样
f. ADC 中断,在 ADC 中断中调用 FOC 算法
(4) Foc_Lib:
a. FOC 算法矢量变换实现
b. SVPWM(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空间矢量脉宽调制实现
c. HALL 传感器估算转子初始位置及霍尔安装方式辨识
d. 滑模观测器
e. PID 自整定(根据电机参数计算最佳 PID 参数)。
f. 脉冲注入法(识别电机初始位置)。
g. 高频注入算法(实现电机全速度范围内转速闭环)。
h. 快速刹车制动。

网友A:
i. 磁链观测器
j. 弱磁控制
k. 电机参数辨识
l. 单电阻采样电流重构(* AC7801x 系列 MCU 支持)
(5) Foc_Cfg:
a. Demo 板硬件参数配置
b. 电机控制算法驱动参数设置
c. 电机硬件参数设置

网友A:
基于 AC78xx 进行 BLDC 或 PMSM 电机控制

网友A:
见电机控制系统需使用以下 MCU 外设资源,包括:
1、 PWM
用于控制六路 PWM 输出,经逆变器后驱动三相电机。
2、 FAULT
检测电机过电流故障,便于进行电机保护。
3、 ADC
5 路 ADC 分别采集 a、b、c 三相电流,母线电压和母线电流,采集任意两相电流即可还原三相
电流,满足 FOC 的 Clark 变换需求;5 路 ADC 信号均进行采集,则可实现更复杂的控制算
法。
AC7801x 系列 MCU 支持单电阻采样重构三相电流。
4、 PWDT
用于 HALL 位置传感器采集,获取电机转子扇区位置。
5、 ACMP
无传感 BLDC 控制中进行相电压采集比较,获取电机转子扇区位置。
6、 QEI
用于正交编码位置传感器采集,获取电机转子位置。
7、 Debug PWM
用于电机开发调试,产品量产时不使用,可与 CAN、UART、SPI 等外设模块复用。

网友A:
Motor_App 软件工程包括 Motor_App,MotorLib 等模块

网友A:
Motor_App 通过上电读取电机工作模式配置来执行启动流程

网友A:
Motor_App 模块中 API 接口

网友A:
函数原型: void GlobalVarInit (void)
参数介绍: none
返回值: none
函数功能: 通过宏定义设置电机应用中的各个控制参数,包括:电机的参数、电路板的参数、电机控制
算法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