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烧写求助

楼主(2020-08-20):
新人第一次使用新唐的片子,
理解烧写的步骤应该是 电脑识别NUC980的USB0口,电脑显示一个VCOM的硬件资源,NuWriter进行烧写操作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 我的原理图和DEMO进行了反复对比,最小系统没有差异,3.3/1.8/1.2电压工作正常。上电的电流在60mA左右,,为啥电脑不能识别USB0口呢!一直也没有VCOM出现,就是插到电脑USB口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有没有出现同样问题的朋友们呢,那么怎么解决的,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没用过NUC980,不过一般的新片子不是应该先从JTAG或NU-LINK口烧录一个IAP程序,然后再从IAP加载应用程序的吗。我看你原理图,你应该先从JTAG口烧录一个USB0的IAP程序吧。或者你确定你的片子已经有USB0的IAP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NUC980,不过一般的新片子不是应该先从JTAG或NU-LINK口烧录一个IAP程序,然后再从IAP加载应用程序的吗 ...

谢谢啊,之前没有用过新唐的片子,不是很熟悉烧写流程,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新唐的FAE,希望回答下

网友B:
1.R29 R30是否有焊上
2.是否有安裝VCOM的driver,driver為BSP(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 ... =SW0720190715141449 )tools/WinUSB4NuVCOM

网友C:
用芯片的USB烧写程序,都需要安装虚拟串口驱动,将芯片的USBdevice模拟成串口。

网友D:
1电脑上安装 winusb驱动
2将开发板的启动方式设置为从USB启动(跳线)
3将开发板连上电脑然后查看电脑驱动程序是否正常识别出来

网友D:
4 nuwriter启动的时候 选择正确的芯片的配置文件.ini

网友E:
加我微信:1561879760,后续推荐新唐型号给你

网友F:
我也和你一起使用新塘单片机,也在慢慢积累,慢慢学习的过程,感谢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