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气体放电管电路

楼主(2020-08-21):
我的固态继电器触发龙门架上的摄像头,在雷雨天气偶尔会出现固态继电器被烧坏的情况,可不可以用如图所示的电路进行防雷?另外这些元器件是一端接输出线一端接大地PE吗?

网友A:
在雷雨天气偶尔会出现固态继电器被烧坏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防**有没有坏?   也可以考虑调整一些参数

网友B:
图里似乎只是防止了差模浪涌,是接在电源或信号的正负极之间

那我应该可以按照这样去接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雷雨天气偶尔会出现固态继电器被烧坏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防**有没有坏?   也可以考虑调整一些参数 ...

之前没有安装防雷措施,所以直接烧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