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试报告】+ AVR128DA48之串口通讯尝试

楼主(2020-08-21):
    MPLAB X IDE v5.40开发平台,启用USART1,通过MCC配置生成代码,未作任何修改,但编译未通过。我的配置如下:

    启用USART1,引脚用默认的PC0和PC1,Interrupt Driven选项选择与不选择都尝试过,同样编译出错:

    下面的设置都是默认的,未作修改:

    生成代码后直接编译,提示编译错误信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哪里设置不正确?

楼主:
    编译出错主要是这行:
#define USART1_BAUD_RATE(BAUD_RATE) (((float) * 64 / (16 * (float)BAUD_RATE)) + 0.5)

    提示“无效的参数”(见下图),不知该如何修改。

楼主:
我将其中的数据类型强制转换删除(见下面),编译可以通过,但原来的按键检测的变量定义却报错,串口通讯也没有调通。

// #define USART1_BAUD_RATE(BAUD_RATE) (((float) * 64 / (16 * (float)BAUD_RATE)) + 0.5)
#define USART1_BAUD_RATE(BAUD_RATE) ((64 / (16 * (float)BAUD_RATE))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