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为啥不把代码从flash加载到SRAM执行

楼主(2020-08-21):
想问一个问题:STM32的code是存储在flash中,cpu执行代码时是通过Icode指令总线直接从flash执行。
为啥不把code从flash加载到片内SRAM执行。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B:
你的SRAM才多大空间,只能放下小工程的代码吧,代码复杂的话就放不下。flash本身可以做到取指零等待,在SRAM里运行,不一定速度就会快。
而且你说的这种方式,你完全可以自己使用分散加载功能来实现,要不要这样做,由用户自己来决定,用户自己自由选择,跟ST没什么关系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qq_34254642/article/details/104443989

这里有篇**,对比SRAM和FLASH速度的。由于I-CODE总线和SRAM的连接方式,以及FLASH的prefetch预取功能,SRAM运行的速度不一定比FLASH快